求助多彩380A电源

楼主(2012-05-18):
手上有一个多彩380A的电源,没有+3.3V(绿线)的开机触发电压。

拆开检查,保险完好,其他地方无烧毁痕迹。

此电源刚好错过了保修期,求解!

补充内容 (2012-6-20 14:22):
现在是有紫+5V和绿+3.3V了,但还是不工作。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点评):
qi其他电压有吗

网友(点评):
PS-ON低电平开机,5VSB必须正常,

网友(点评):
其他电压有的话,查3.3V支路次级整流电路

网友A:
查有没待机5V,如有的话顺绿线跑一下线查沿线元件,没的话就修待机5V

网友:
还不行,查TL494     4脚电压,低电平振荡,高电平关闭,

网友:
先看有待机紫线5V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有没待机5V,如有的话顺绿线跑一下线查沿线元件,没的话就修待机5V

现在是绿线+3.3V和紫线+5V都有了,但还是不能触发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绿线+3.3V和紫线+5V都有了,但还是不能触发工作

楼主最少也要说明一下芯片组合吧,不提供多点资料你让我们去猜吗?短接绿地后,查7500或494的4脚、8、11、12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