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2658笔记本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2-05-18):
接到一台IBM2658笔记本,电池不能充电,用适配器可正常工作,工作过程中拔下适配器后马上停止工作,换了块新电池故障照旧。拆开壳发现主板上少了个东西,请大伙帮忙看下跟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这又是个什么元件。本人笔记本维修小白,请大伙多多关照。

底壳标签:

电池:

主板全貌:

缺少的部件位图:

网友:
你的图上面右上角的芯片是不是炸了,我看见芯片上好像有个黑点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那是个用记号笔什么的点了个小点。

网友:
去查查图纸吧    谁又不是神仙

小弟来这里虚心求教,哥们儿冷冰冰的干嘛,同样是回复,何不把您的图纸分享来看看呢,来打个酱油就走也比这强吧。

网友:
这不是两个电容的位置吗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再检查下。

网友:
从moS管出来大电感

谢谢帮忙,感觉有点像。

网友:
应该是一个充电电感

网友:
谢谢回复,感觉越来越像电感了,测量发现这四个焊点间互相都不直通,都不接地,都不与适配器插口正极相连,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个脚与旁边的一个八脚MOS管的一侧的四个脚相连。MOS管型号FDS6690A.

网友:
哪位仁兄有这部分电路的图纸传上来小弟学习下,谢谢。

网友:
在网上下一个图纸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A:
表讲了 直接上图!一目了然     红点为通脚   蓝点空点固定电感用的

讲究呀 。
这哥们儿真讲究!小弟的救命稻草啊!赞一个。是一样一样滴。接下来就是找配件喽。
还是这位兄弟直接!哈哈

网友B:
是个大电感.那里应该有标记符号看的吧

网友:
-  看图纸 跟点位图!

网友C:
坛子里的热心人很多,只是知道了不够还得测一下哪两组是通的,还是三个点通,还是四个点都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讲了 直接上图!一目了然     红点为通脚   蓝点空点固定电感用的

真是太谢谢您了,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的热心人很多,只是知道了不够还得测一下哪两组是通的,还是三个点通,还是四个点都通

10楼哥们儿已经明确的标注了,蓝点为固定电感用的,不通,红色两点是通的。

网友:
小弟再次向热心的师兄们致敬!!接下来问下哪位知道这个电感是干嘛用的?跟不充电有关系没?电感上的标注的意思是多大的---小弟修本本的确是小小白中的小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个大电感.那里应该有标记符号看的吧

果然有,我又仔细看了下,大概标的是L8,字迹不太完整。

网友:
这个电感是不是找个标着100的大功率贴片电感换上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讲了 直接上图!一目了然     红点为通脚   蓝点空点固定电感用的

仁兄可否帮忙看下您手上那块板子背面有飞线吗,我的主板背面有条绿色的飞线,不知是不是原机就有的,还是后来别人加的,另外仁兄,那只电感我查了下资料,好像是10UH的大功率电感对吗。

网友:
飞线是一样的,应该是工厂做的!   电感呢 我没图纸哦,不知道多大的,实体上面标注的  SMF133-100

我的这块板子是 IBM R32-2658  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