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裸板能显示 装起来不显示 有木有遇到过的童鞋麽

楼主(2012-05-18):
北桥 和显卡均已经 加焊过 CPU也换过
装起来电压跳到1.7-1.8几就不往上跳
;裸板 时1.8几在跳下就显示 有木有遇到过的童鞋
菜鸟学维修
cpu
显卡

网友:
装机没装好吧,是不是屏线挂了,你把屏线无线网卡外设什么的都弄掉点点瞅瞅

网友:
塑料保护贴忘记放回去了吧。

网友:
没装好把 要不板子变形了

网友:
搞定了 上门的童靴麽说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保护的很好 螺丝都还没上
整了很久 最后想到一句话 CQ40也爱坏屏线 换了就好了 有遇到的童靴麽参考一下

网友:
多半是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