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集3

楼主(2012-05-18):
3、ST K7 40G,原故障不认,做完F后,50结束,回写ATA,断电后,自诊断都正常,但是还不认盘,也不敲盘,电板代换过,何故?如何处理? 谢谢!
1.MHDD版本过低会引起.主板不支持大容量硬盘也会这样.
2.反复做F级可以做过这个出P的.如果反复都不行就换一种板做或者把SN号改成单头盘的来做
3.有SLAVE也不认盘的话.那应该是IDE线或者IDE接口的问题.检查接线和IDE端口针脚
12、技术你好:为什么ST72009    160G窜口硬盘在848  865主板上认不到呀 ?
在754针上能认到的 ?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13、今天收到一个串口200G的硬盘.前半有寻道音.后边就接着敲了.这种盘能修的好吧.怎样修?
串口盘砍头升级之后支持
14、U6做自校到08过不去了,怎么办呀?
08是时间比较长..超过8小时不过的话.考虑砍一个头再来校准
15、技术你好  :
K4的盘 换板之后提示OVERLAY FALLED回写的是原盘ATA模块通病修复.断电检测还是没有ATA模块呀?
如果原盘的ATA写不进去.就找个同版本的ATA来写下看看
16、本来是块 好盘 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想把他搞成 80G 的 可是我把磁头数 设置为2以后 断电 加电 就开始敲盘 敲一会电机就不转了 。谢谢!!!
这样改恐怕不行'物理结构要有足够的磁头才可以.
而且最好的K7是改了SN号再校准.这样来改
17、有块K4 80G的盘 电路板坏了 <ROM也坏了> 我换了个电路板 提示ATA丢失 写还写不进去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ROM不对啊?
是的,最好ROM也换过去!
18、技术你好:ST72009的盘不认盘,自检正常,一般是哪儿坏呀?窜口的板子坏了吗?
具体是哪儿呀 ?急急急急
谢谢 !
你好,K9的我们的程序现在只支持一种TONK2的,其它的暂时不支持,只有等升级以后了.可以直接换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