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500GT 花屏测试结果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那里问题?

楼主(2012-05-18):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67195264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0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67195264
Unknown  Error Count: 0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各位帮帮忙吧,给点意见!!!!!

网友:
显卡 屏幕还有别的

网友:
用手用力压M5显存,然后测试输入   mats8 -c 5

5秒后会有结果 , 看坏点是否消失, 多测试几遍,只要有一次测试结果正常就是M5显存虚汗,

如果故障一样,就加焊GPU , 基本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