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修复之低级格式化

楼主(2012-05-18):
硬盘修复之低级格式化
  熟悉硬盘的人都知道,在必要的时候需要对硬盘做“低级格式化”(下面简称“低格”)。进行低格所使用的工具也有多种:有用厂家专用设备做的低格,有用厂家提供的软件工具做的低格,有用DM工具做的低格,有用主板BIOS中的工具做的低格,有用Debug工具做的低格,还有用专业软件做低格……不同的工具所做的低格对硬盘的作用各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低格可以修复一部分硬盘,有些人则觉得低格十分危险,会严重损害硬盘。用过多种低格工具,认为低格是修复硬盘的一个有效手段。
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低格过程到底对硬盘进行了什么操作?”实践表明低格过程有可能进行下列几项工作,不同的硬盘的低格过程相差很大,不同的软件的低格过程也相差很大。
A. 对扇区清零和重写校验值
低格过程中将每个扇区的所有字节全部置零,并将每个扇区的校验值也写回初始值,这样可以将部分缺陷纠正过来。譬如,由于扇区数据与该扇区的校验值不对应,通常就被报告为校验错误(ECC Error)。如果并非由于磁介质损伤,清零后就很有可能将扇区数据与该扇区的校验值重新对应起来,而达到“修复”该扇区的功效。这是每种低格工具和每种硬盘的低格过程最基本的操作内容,同时这也是为什么通过低格能“修复大量坏道”的基本原因。另外,DM中的Zero Fill(清零)操作与IBM DFT工具中的Erase操作,也有同样的功效。
B. 对扇区的标识信息重写
在多年以前使用的老式硬盘(如采用ST506接口的硬盘),需要在低格过程中重写每个扇区的标识(ID)信息和某些保留磁道的其他一些信息,当时低格工具都必须有这样的功能。但现在的硬盘结构已经大不一样,如果再使用多年前的工具来做低格会导致许多令人痛苦的意外。难怪经常有人在痛苦地高呼:“危险!切勿低格硬盘!我的硬盘已经毁于低格!”
C. 对扇区进行读写检查,并尝试替换缺陷扇区
有些低格工具会对每个扇区进行读写检查,如果发现在读过程或写过程出错,就认为该扇区为缺陷扇区。然后,调用通用的自动替换扇区(Automatic reallocation sector)指令,尝试对该扇区进行替换,也可以达到“修复”的功效。
D. 对所有物理扇区进行重新编号
编号的依据是P-list中的记录及区段分配参数(该参数决定各个磁道划分的扇区数),经过编号后,每个扇区都分配到一个特定的标识信息(ID)。编号时,会自动跳过P-list中所记录的缺陷扇区,使用户无法访问到那些缺陷扇区(用户不必在乎永远用不到的地方的好坏)。如果这个过程半途而废,有可能导致部分甚至所有扇区被报告为标识不对(Sector ID not found, IDNF)。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编号过程是根据真正的物理参数来进行的,如果某些低格工具按逻辑参数(以 16heads 63sector为最典型)来进行低格,是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操作。
E. 写磁道伺服信息,对所有磁道进行重新编号
有些硬盘允许将每个磁道的伺服信息重写,并给磁道重新赋予一个编号。编号依据P-list或TS记录来跳过缺陷磁道(defect track),使用户无法访问(即永远不必使用)这些缺陷磁道。这个操作也是根据真正的物理参数来进行。
F. 写状态参数,并修改特定参数
有些硬盘会有一个状态参数,记录着低格过程是否正常结束,如果不是正常结束低格,会导致整个硬盘拒绝读写操作,这个参数以富士通IDE硬盘和希捷SCSI硬盘为典型。有些硬盘还可能根据低格过程的记录改写某些参数。
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低格工具做了些什么操作:
1. DM中的Low level format
进行了A和B操作。速度较快,极少损坏硬盘,但修复效果不明显。
2. Lformat进行了A、B、C操作。由于同时进行了读写检查,操作速度较慢,可以替换部分缺陷扇区。但其使用的是逻辑参数,所以不可能进行D、E和F的操作。遇到IDNF错误或伺服错误时很难通过,半途会中断。
3. SCSI卡中的低格工具
由于大部SCSI硬盘指令集通用,该工具可以对部分SCSI硬盘进行A、B、C、D、F操作,对一部分SCSI硬盘(如希捷)修复作用明显。遇到缺陷磁道无法通过。同时也由于自动替换功能,检查到的缺陷数量超过G-list限度时将半途结束,硬盘进入拒绝读写状态。
4. 专业的低格工具
一般进行A、B、D、E、F操作。通常配合伺服测试功能(找出缺陷磁道记入TS),介质测试功能(找出缺陷扇区记入P-list),使用的是厂家设定的低格程序(通常存放在BIOS或某一个特定参数模块中),自动调用相关参数进行低格。一般不对缺陷扇区进行替换操作。低格完成后会将许多性能参数设定为刚出厂的状态。
问1:低格能不能修复硬盘?
答1:合适的低格工具能在很大程度上修复硬盘缺陷。
问2:低格会不会损伤硬盘?
  答2:正确的低格过程绝不会在物理上损伤硬盘。用不正确的低格工具则可能严重破坏硬盘的信息,而导致硬盘不能正常使用。
问3:什么时候需要对硬盘进行低格?
  答3:在修改硬盘的某些参数后必须进行低格,如添加P-list记录或TS记录,调整区段参数,调整磁头排列等。另外, 每个用户都可以用适当低格工具修复硬盘缺陷,注意:必须是适当的低格工具。
问4:什么样的低格工具才可以称为专业低格工具?
答4:能调用特定型号的记录在硬盘内部的厂家低格程序,并能调用到正确参数集对硬盘进行低格,这样的低格工具均可称为专业低格工具

精辟。我以前都不知道

网友:
日常生活中,好像需要低格的不多吧

网友:
这是针对硬盘维修者来说的。清零低格是必须的过程

网友:
现在大部分,好像不需要低格了吧

网友(2013-01-02):
能推荐款低格工具吗? 要能过伺服缺陷的

网友:
同求合适好用的低格工具  手上刚好有块盘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MHDD低格,输入命令就开始低格,但是只格了一点就手动退出低格,然后去分区,这样不会对硬盘照成影响吧??

网友:
万不得已才用低格···谁没事做换个操作系统也去低格一下就神了··

网友:
学学习习学学习习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个SMART清零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啊。

网友:
现在的硬盘这么大,如果低格3TB那太耗时了

网友A(2017-03-16):
有什么好硬盘低格软件,楼主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硬盘低格软件,楼主推荐推荐。谢谢!

http://www.gezila.com/ruanjian/xitong/4797.html看一下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gezila.com/ruanjian/xitong/4797.html看一下这个

谢谢回复,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谢谢分享。

不客气

网友:
需要专业的软件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