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L 不开机

楼主(2012-05-18):
如题 待机004 不开机 3V 5V 都正常
不开机

网友:
准备换EC。。。。。

网友:
你可以先换的试一试

网友:
按开机的时候有轻微跳变吗,你从EC上触发试试,放下电瞅瞅。
同意楼主:
0.0
hetianfen85
同意楼主:

网友:
看图纸,查时序吧

网友:
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EC工作条件,晶振,RSMRST LID ECRST RTCVCC
同意楼主:
5.0
华天!
同意楼主:

网友:
触发的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
经验维修

网友:
感觉待机偏高点,修E43的待机好像是0.00-0.01跳变。。看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就写个BIOS

网友:
刷BIOS先试试

网友:
检查待机状态是否良好,良好的话可以刷下BIOS试试先

网友:
最经修的e43机器不上电多为bios坏 而且这款机器集显跟独立的bios是不通用的(故障是开机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