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18):
1无法开机故障:第一步查ATX电源第9脚,14脚的电压5V,第二步查三端稳压管电压3.3v,第三步查晶振是否起振。第四步看CMOS跳线是否对。第五步查IO  ICH  防伪芯片  门电路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第六步查与开机电路相连的电容电阻线路。

这算什么经验啊,这只能算是基础

网友:
14脚好像是3。3V吧。。

网友:
对了,我说的是20针的ATX电源接口。

网友: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只要先懂基础才能得来维修经验。学习的过程就是这样,一定要先熟悉了解基础,才能在基础上掌握了解维修经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支持。

网友:
不要先查有没有短路,不怕烧鸡呀

网友:
就是,我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