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io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拆io时把焊台连io一起下来了怎么补上去

网友:
看图纸,补线。

看脚布线

网友:
看线路走线。不上

网友:
焊台?焊盘?

网友:
接线了 不过难度高

网友:
焊盘掉了?麻烦啊

网友:
只有靠你的眼力了哟,把铜线刮开,连起来,还有I\O有空脚的,就不需要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