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U盘出问题

楼主(2012-05-18):
我的U盘出问题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复制WI7镜像 复制到了一半 提示写保护和网络原因 XP就没事 为什么呢

网友:
换个景象 试试呗   如果  别的 可以   就说明那个 没下对 或者 有保护

网友:
换个景象 试试呗   如果  别的 可以   就说明那个。不行就是U。量产下就行

网友:
是不是你那个镜像的问题,要不重新做下启动也可以的,试试复制其他的WINDOWS7

网友:
应该是镜像文件审坏啦!重新下个镜像文件拷进U盘……

网友:
你u盘多大啊,xp镜像很小的,win7的很大的,别超过容量

网友:
原文件的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在光盘里复制的》?光盘里复制可能光盘磨损导致

网友:
我自己的8G的盘写保护了 只要复制文件有两G以上大小的  就复制的途中提因网络原因或写保护了 了 我尝试过几个软件取消保护 可还是不行!!!网络红人说 那就得3用量产了 我去下了、可不知道怎么使用  大师们、有什么办法吧我的金斯顿 虽说是黑货、不只几个钱、我要的是技术!!!学习了 我只能拷XP用了 win7镜像不能拷贝进去 晕死。。。

网友:
你那是扩容了。只有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