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后的文件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2-05-18):
、客户拿来一台电脑,发现硬盘有坏道,开始的部分的三个X,用MHDD的ERASE功能擦除后,硬盘好用了,重新分区,做了系统,等客户来取,客户来了之后,又说电脑的最后一个盘(F盘)有重要的东西想取出来,我用了DISKGIUSE重新恢复了分区,最后一个盘为80G,恢复之后,里面的数据都没有了,然后用DISKGIUES这个软件又把里面的东西都恢复了出来,文件恢复的全都对,可是移出来之后打不开,文件名都对,就是WORD文档和照片都看不了,请问大家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办法吗??请大家指教一下!(我在用ERASE擦除操作的时候,只擦除了硬盘开头的部分,F盘的东西肯定是没有擦到!)

网友A:
你程序就没有对,在对硬盘进行操作前第一步就是和客户确认数据。要对硬盘擦除必须同客户确认后进行,要是客户以此要求你赔偿你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就没有对,在对硬盘进行操作前第一步就是和客户确认数据。要对硬盘擦除必须同客户确认后进行,要是客 ...

你卖后悔药吗,要是不卖的话,你说下怎么整,要是整好了,我给你打款

网友:
用winhex重新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恢复回来的文件应该是文件头有问题,查查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B:
很明显,你用DISKGEN恢复的分区不对,重新找对原来的分区,找对分区的话,应该能看到里面的数据,不用扫描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来的分区了,就用R-STUDIO全盘扫描吧

网友:
换个恢复软件~全盘恢复~  深层恢复!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
现在讨论的是怎么恢复   不是追究责任

网友:
DISKGEN很好用的……找对的话 应该就出来了  、
或者  手动修改下0扇区,分区表第一项直接指向那个盘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你用DISKGEN恢复的分区不对,重新找对原来的分区,找对分区的话,应该能看到里面的数据,不用扫描的 ...

版主大哥,在吗,我之前用DISKGEN根本找不到以前的分区表,就是客户拿来时候的分区根本找不到,因为这个我擦除过坏道后,又重新分的区,DISKGEN只能找到我后分的分区,我便用PTDD找到了之前的分区,但是也是只找到了E盘和F盘,主分区还是找不到,就这样,我保存了找到的E盘和F盘,然后用DISKGEN里的文件恢复出了F盘的所有东西,我很高兴,可是找文件拷出来后根本就看不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像你说的,用R-STUDIO全盘,这个软件怎么用,能指教吗??

网友:
分区找的不对,还得用winhex手工恢复分区表

网友:
winhex
恢复分区表,

网友:
专业点还是用WINHEX吧

网友:
光恢复后面的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winhex教程很多,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