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显示器 图像一闪就灭了

楼主(2012-05-18):
刚开始是显示器图像两边有波纹 我拆开补焊了几下 然后就是一闪就灭

网友:
图像一闪一个竖条 就没有了

网友:
你补焊什么了,那台显示器是因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图像一闪一个竖条 就没有了.....”
出现竖亮线是行部分电路没工作。先将整个电路板疑似虚焊的元件引脚补焊一下,重点放在行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一闪一个竖条 就没有了.....”
出现竖亮线是行部分电路没工作。先将整个电路板疑似虚焊的元件引脚补 ...

行电路一般什么元器件爱坏

网友:
是LCD还是CRT显示器

网友:
如果是CRT显示器,那就是行偏转回来开路了

网友:
如果是CRT就是行包和行管容易虚焊,请仔细检查补焊一片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就送修吧

网友:
故障出现时,测量一次、二次供电。

从描述看,可能是行偏转开路了吧?

网友:
是升夺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