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待机CPU风扇转,面板指示灯亮

楼主(2012-05-18):
联想Y450,待机CPU风扇转,面板指示灯亮

网友:
温控有问题吧看看是不是

网友:
可能是时序出问题了吧,看看电压转换的MOS管是不是出问题了,也有可能是BIOS资料出错了

网友:
典型的 3 5VS 先跑出来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进液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温控芯片有没有坏。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搞定了,在百度看到的方法。
      找来联想Y450的电路图,打开机电路图查CPU风扇接口CN21的供电+5V_F,是由+5V经过U3芯片转换而成,再追查+5V是由5VPCU经过PQ11转换而成,与PQ11的G极与PQ7的G极相连,而PQ7是将3VPCU转换成+3V,也就是说5V后继输出的+5V和3V后继输出的+3V的后继输出的控制是同一路,都是由+15V经过PR97和PR99电阻分压得到12V左右的电压来控制PQ7和PQ11的导通,另一端接PQ27的D极,PQ27的S极接地,PQ27的G极连主供电VIN经过PR152和PR153的两个1M的串联,也就是说当接上电源的时候19V经过PR152和PR153电阻分压得到一个9.5V的电压,使PQ27导通对地,从而上PQ7和PQ11的G极无控制;当我们开机的时候,超级IO输出MAION信号3V左右的高电平,使PQ45导通对地,把刚才PR152和PR153得的9.5V拉低成0V,这样PQ27的G极就为低电平,PQ27就不导通,+15V通过电阻PR97和PR99分压得到的12V左右的电压,就直接加载到PQ7和PQ11的G极上,使用PQ7和PQ11导通。

接下来在主板上找到PQ45,PQ27,PQ11,PQ9,接上电源待机的时候测量,PQ27的G极为0V,PQ7,PQ11的G极为12.8V,测PQ45的控制极为0V也就是这个时候超级IO没有输出高电平,可以确定超级IO没有问题,再测PQ45的C极为0V,正常应该为9.5V。为0V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PR152脱落或阻值增大,在主板上找到PR152和PR153,发现两个电阻都发霉了,用洗板水清洗后再测量发现PR153的阻值正常1M,而PR152的阻值增大100M。问题找到了就是由PR152阻值增大,引起PR152和PR153分压为0V,不能使PQ27导通对地,使PQ7和PQ11截止引起的故障。

手上没有相同的料板,在笔记本主板上要找一个刚好1M的电阻也难,只从别的主板上找两个阻值一样的大电阻装上就可以了,从别的主板拆了两个10K的电阻,将原来的PR152和PR153电阻全部换成阻值为10K的电阻,换好以后重新接电源测试,待机为0.04A,用万用表测PQ7和PQ11的输出端0V,PQ7和PQ11的G极为12.8V,说明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装机测试,接上电源或同时装电池,CPU风扇不转了,面板上的指示灯也不亮了,按下开关,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不错 不错分析的还可以
通俗易懂

网友:
学习呢,谢谢楼,偶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离开家路口路口路口路口

继续灌水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