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集显,求助

楼主(2012-05-18):
v3000集显,AMD。做的显卡,后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经常性的内存不过。后来把板子都用纸胶带贴好。但是,裸板的时候能点亮,CD壳就点不亮。
显卡
点不亮
内存不过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楼主考虑下CPU座子、6150北桥是否做好、还有就是板子是否变形

网友:
装机短路,我这里有台和你的一样,慢点装 用绝缘胶带都贴死

网友:
要不就是没做好桥,要不就是装机短路

网友:
哪里, 没装好重新装好下

网友:
不是装机问题哦。换了个板子,反正板子不贵。

网友:
楼主是不是把板子焊的变形了,装上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裸板能亮机 就一定要注意了 该绝缘的地方一定要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