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AMD独显,有待机,按触发没有反应

楼主(2012-05-18):
如题,,待机电流本来是0.007,3V5V待机都有,休眠信号那有3.3V,ACIN也有3.3V,按开机也有高低高的跳变,那个高手有见过样的情况,出来指点一下,,万分感激,,,是AMD的独变,板号为LA-4114p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爱坏 可以刷个试试

网友:
刷bios 试下

网友:
你用的是原装电源吗?

网友:
这款机大多是BIOS和北桥的问题吧,好好查查先

网友:
量量开芯片有没有发出信号到桥上,先检查开机电路喔。

网友:
刷了个BIOS,,能上电了,但还是不显,,,电流跑到1.2会掉到0.5A再升上去。。。南桥比较汤,,,打算等下做显卡了

网友:
换个CPU看看先

网友:
主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CQ40 bios多,多刷几个看看,是不是刷错BIOS了

网友(2014-11-10):
加焊北桥,AMD的机器只要电流跳变的次数少大多数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