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RSMRST#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2-05-18):
这个信号每个板子都用吗,如果这个信号故障了,会造成什么故障

网友(点评):
ACPI的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
RSMRST#是IO发给南桥的待机电源好的信号
未必每个板子都用
这个型号故障可能会不能触发

网友(点评):
每个板都用。未必都从IO去。

网友:
rsmrst,用于复位南桥ACPI控制器,高电位有效,告知南桥待机电压已正常,这个信号应该每个南桥都带的吧,就算外面没有直接的高电平,内部也应该设计一个高电平的,不然没法触发。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低电平有效

网友:
像比较常见的IO,应该测哪个脚位,比如83627和8712

网友A:
这个东西记的时候只记触发脚位,供电脚一般看图纸就成了。。。具体忘了,好久没修台式机了,,

笔记本上没有吗?

网友:
呵呵, 台式机 一块主板才 没得好多点钱的,

网友B:
这个信号在开机的时候是有波形的。如果没有可能是南桥有故障。不同主板的波形不一样的。最好找一块好的主板对着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在开机的时候是有波形的。如果没有可能是南桥有故障。不同主板的波形不一样的。最好找一块好的主板 ...

这个信号不是待机电压(5VSB或者3VSB)发给南桥的吗,一般在IO脚位上能测得到,如果点PWR没有跳变的话,一般是哪的故障,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不是待机电压(5VSB或者3VSB)发给南桥的吗,一般在IO脚位上能测得到,如果点PWR没有跳变的话,一 ...

建议楼主去基地加强下基础,否则我们说太多反而把你绕进去了

网友:
其实每个芯片组都有RSMRST的,只是名称叫法有区别。Intel叫RSMRST.NV芯片组叫PWEROK_SB简单讲RSMRST是给南桥的一个待机电压好的信号,不一定都是IO发出来的,也有电路直接转换的。这个要看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记的时候只记触发脚位,供电脚一般看图纸就成了。。。具体忘了,好久没修台式机了,,

笔记本只有EC,一般都是一百二十八个脚位,并且EC多数都是不带程序的,内部只定义了基本的脚位,其余的都通过读取BIOS来配置脚位定义,所以这东西一般都是看图纸的,你要修多了也能记住,,我只记得KB926的EC的32脚是开机触发脚

网友:
这些个远程中有讲解,要记熟悉要多应用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