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奇怪的主板大家过来看看

楼主(2012-05-18):
今天修道一个精英的945pl-a的 上点跑到43掉电 然后 第2次短接 开关针就正常了   求思路 bios已经刷了 不是cpu座问题 压过焊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没解决呢

网友:
有的板子通电自动上电然后停,再开正常。你说的第一次是按开机还是自动上电?

网友:
把IO换掉瞅瞅。。。

换就知道

网友:
我不会犯这样低级错误的 晕死  跑43 就掉电了 不能上电  然后我短接第2次就能顺利 点亮

网友:
真乃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哈哈

网友:
谁修道过啊啊

网友:
说修到过类似故障 说数

网友A:
就是说每次开机要按两次就正常上电使用吗?途中第一次会先掉电一次 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每次开机要按两次就正常上电使用吗?途中第一次会先掉电一次 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第1次是跑43掉电  然后再触发一次就能正常上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第1次是跑43掉电  然后再触发一次就能正常上电了

第一次触发6秒掉电一般是I/O问题.换个IO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触发6秒掉电一般是I/O问题.换个IO就ok了

谢谢您 我没io换 板子已经送回去了

网友:
做下桥,或换个IO都试试看

网友:
同样怀疑是IO的问题,建议楼主换个看看吧

网友:
同意换个IO试试。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有些板子好像是这样的。开机要工作下。在自动重启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 我没io换 板子已经送回去了

我是,版主<我是刚来的>的徒弟哈,有空一起研究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