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18):
谁知道F71863FG工作条件,开机针到IO, IO到南桥,南桥返回IO的是哪些脚?谢谢、、
求助

网友:
80脚连接开关排针,电平是低-高-低。 81脚是I/O正常工作后输出一个跳变信号。 83脚接绿线平时高电平工作后低电平。85脚是待机电压OK(3.3SB)信号(RSMRST#)通过测量这个引脚的电压可以间接测出南桥或I/O正常否。
由于没看到实物,以上说明仅供楼主参考,可能和实物一些出入。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机器 楼主修得这么样了 OK 了说下相关引脚 我的是一插电源就触发 怎么都关不 了 不知道是不是IO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