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开机有密码如何清除

楼主(2012-05-18):
一台东芝l205开机有密码如何清除啊?

网友:
求助啊,一台东芝l205开机有密码如何清除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33826&extra=

网友:
看是系统密码还是BIOS密码。如果是系统密码比较好解决,用系统光盘带密码清除就可以了。再不行的话重装系统,如果是BIOS密码先放主板电池的电,不行只有刷BIOS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