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测试卡跑25的维修

楼主(2012-05-18):
几日前驱车跑了四十多公里,收了四块板,想练一下手,当时也没有细看,只看有一块945G,二块G31,一块华硕AM2的大板,感觉还行,当时我还拿起其中的一块和老板说,你看这地方有可能被刮断线啦,这个被人拆了一个场管, 老板只是呵呵, 。回来后马上去查,一拿桥的散热器,哦?桥竟然一块下来啦?焊盘掉无数,扔之!我再看那二块G31,其中一块电源管理芯片和桥供电的场管被人拆去了,看来是修过的,万用表打值----呀呀!!桥完了!!再看另一块竟然一样!!!!!!!!我是不可以买去买彩票了~~~`~~`~~无语三分钟。盒子里还只有一块945啦,那个的北桥散热器已经掉下来,桥肯定也被人动过啦,一看果不出所料,北桥上的电容已经有五个被硬生生的碰啃去了,好牙口!!!打了一下值,无短路,上假负载,竟然能正常上电,就是不跑码啦!呵呵,手里刚好有一片945G的尸体,上BGA把北桥拆下植好球,再把这块的北桥拆下再上BGA

五分钟好取下,等冷却后先上带灯座测试发现有几个灯超亮,应该有连锡啦,看来是主板上的锡盘没有清理好,只好再次拆下重新植球,再上BGA,这次把主板上的焊盘小心的清理的很平整。话不多说,一会儿加焊完成,再测试所有的灯全亮,亮度一样,上真U加电测试

跑码啦,呵呵,北桥这么易就搞好啦!等等,怎么停了??倒,竟然又是25,上次修一块主板跑25刷BIOS好了,这次难道又是BIOS,马上拿出编程器,把芯片吹下来,开刷,再焊上去,再试还是25!这次看来冤枉了BIOS啦。那只有一一排除啦,再次把网卡吹下,结果还是25,这头痛的25啊!剩下的就只有南桥了,刚才手里有一个已经植好的82801,马上去拆南桥焊南桥

拆下来啦

再焊上去,过程就简单多啦,焊好,先用万用表测试有无短路,一切正常,马上上电测试。

25代码终于修复!!

昨天28期远程最后一课,毕业啦,一直以来,都是自学修主板的,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听完月饼老师的课后,感觉修主板有思路了!呵呵,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风子的设备不错啊,顶 一顶同门师兄!!

网友A:
楼主你也太有闲心了。跑那么远就为了这几块主板。要是没有修好一块不就亏大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太有闲心了。跑那么远就为了这几块主板。要是没有修好一块不就亏大 了

呵呵,一来是为了学习一下同行的经营,主要是去看了一下人家的店,再者就是多搞些版练练手,手里没有太多的板子练,之前有从网上购买地废板,加上运费也是不便宜。

网友:
现在还差示波器,上学时见过那东东,不过现在还没有学好修主板,等学好了,再搞笔计本时就要考虑买波波啦!我是一超级工具迷,也许多数男人都这样?见了工具就迷!呵呵!

我也是的啊 呵呵

网友:
超级工具迷,头次听说这个名称,很有意思。

网友:
40公里不远,万事开头难,努力吧!我开始做的时候,没有料板,做车去济南市场300多公里,上千公里跑北京在中关村拖着个箱子转悠收板子,难啊
饼哥的技术,学到不少呀
可以吧

网友:
帮顶!!!不错师弟,加油!!!

网友C:
你这板子都是多少收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子都是多少收的呀?

这个20块收的啦~呵呵~

网友(点评):
20块钱+南桥+北桥 +功夫费 也不知道楼主到时间能卖多少钱 感觉 不划算

网友:
网上买的喜欢吧件故意给你搞掉了哈哈

网友:
题外话,楼主的头像是个外国妞。看来楼主的xing趣对象比较猛。

网友(点评):
月饼老师还是很风趣的吗 呵呵 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

网友D: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25在拆下网卡和刷bios后就能直接怀疑南桥呢?
25表示的事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南桥还要用锡纸,太浪费了啊

因为是小板,桥的边上有四个电容,懒得去拆,就用锡纸保护一下啦!不然会把电容搞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机器好新啊

呵呵,买了才二个月!

网友:
楼主  你还没回答11#的同学的问题那  跑25是什么意思  是显卡不过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25在拆下网卡和刷bios后就能直接怀疑南桥呢?
25表示的事什么呢?

测试卡跑25的原因有好多,对有一些机器来说有可能是OK,有一些有可能是内存引起,如果有插显卡,才显,应该 修显卡电路,如果没有显卡,就是我的做法,这是月饼老师的远程中常见代码的维修中有的。我个人的理解,这是系统中断调用出错,定位无非就是BIOS,网卡、声卡、南桥。

网友:
恩。楼主很细心。我也遇到过跑25的。但是没修好。这次有经验了,学习。顶下!!!

网友:
楼主不错,呵呵,我也遇到过几片25的板子   有的时加焊南桥 OK  有的刷BIOS   再就是没搞好的

网友:
测试卡也会2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卡跑25的原因有好多,对有一些机器来说有可能是OK,有一些有可能是内存引起,如果有插显卡,才显,应该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来是为了学习一下同行的经营,主要是去看了一下人家的店,再者就是多搞些版练练手,手里没有太 ...

啥时候来趟黑龙江这边旅游,我这有很多技嘉和其他945 AM2的板子没修上,正好修炼一下 哈哈

网友:
我就是打怵值球,要不就买BGA了。

网友:
头疼!蛋更疼!

网友:
恭喜 恭喜 一般南桥 BIOS

网友:
晕  一直以为25是显卡没过   原来跑25有好多原因呀   你的个人理解很有指导意义  是系统终端调用出错   就查BIOS  网卡  声卡  南桥   一定试试

网友F:
亏大了,跑来跑去才收四个板,花这大力还只好一个,真是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亏大了,跑来跑去才收四个板,花这大力还只好一个,真是亏大了

钱上是雪亏啦,呵呵,其它方面小有收获!

网友:
LZ这样的办法好啊。。叫我们也见识了
谢了

网友G:
前几天收到两个25的板子 没弄好  没BGA返修台 不敢烤桥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收到两个25的板子 没弄好  没BGA返修台 不敢烤桥 学习了

在没有BGA的情况下,可以先把BIOS和网卡、声卡搞一下。

网友:
学习 学习  ,楼主进步神速

网友:
今天又接一板,测橙色线对地短路,慢慢找,桥供电短路,拆北桥不短。换北桥后OK.

网友:
好有压力啊!动不动就BGA。我没有,也不会用,示波器也没有,都是好贵的东西。只有一个指针万用表,和一个经常开不起来的数字表,松香也没有了,上次上贴片IC的松香也是到旁边家电维修的借了一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