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70主板跑D5故障维修

楼主(2012-05-18):
一片七彩虹C.A770主板 ,故障现象是测试卡跑D5, 很显然是档内存,首先测试内存主供电1.9V正常,然后测试内存VTT供电是0.7V,看来是VTT供电偏低了,内存VTT供电是由W83310提供的,直接更换一个芯片 ,再次上电结果OK了, 简单维修新手看看。

83310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就喜欢秒杀 ,

网友:
好久没看到秒杀的贴了!

网友A:
可别灌水哟,大哥

网友:
七彩虹的板子面纱的很少

网友B:
怎么你的七彩虹主板内存电压也是1.9V???这样内存容易坏。前几天修了一块七彩虹主板  开机用半小时就蓝屏 最后发现内存问题  换了条新的当时好了  客户用几天又蓝屏拿回来发现内存供电1.97V 查控制IC反馈电阻没问题 。最后通过换反馈电阻来调节电压 。好不容易把电压调节到1.83V才解决了蓝屏问题。难道七彩虹主板内存电压都偏高吗?

一般2.几v都是正常的。之前我修过映泰的内存供电3.几v的,但跑马后就正常了。。再问怎么换反馈电阻,换大还是少??一般是直接到反馈脚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别灌水哟,大哥

我是真心来学习的,相当的不错,发自内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你的七彩虹主板内存电压也是1.9V???这样内存容易坏。前几天修了一块七彩虹主板  开机用半小时就蓝屏 最 ...

大哥,二代内存的主供电是1.8V-2.1V,如果超频的话可以上到2.2V。

网友:
简单维修,基本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二代内存的主供电是1.8V-2.1V,如果超频的话可以上到2.2V。

我不是专业修主板的 只有一般问题就自己修修  真不敢说额定电压1.8V  偏差到2.1V   这是偏差百分之多少V了  主板我修得少 怎么我测的都是1.8V 很少超过1.9V的  。
我修七彩虹主板还很新是真的烧内存条   开机用半小时就蓝屏 换了条全新的内存条当时好了。我当时没测内存电压就交客户了  客户用几天又蓝屏。拿回来测量发现内存供电1.97V 好不容易把电压调节到1.83V才解决了蓝屏问题。

网友(2015-10-19):
楼主那么厉害一天要修几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