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一个关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5-18):
苹果笔记本主板电压误差多少才正常    比如图纸上是1.8V实际测1.78  表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有的供电还是1.82V,这个误差至少不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
正常范围之内,没有问题

网友(2013-01-18):
差不多、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2013-11-02):
误差在0.05应该都是好的, 有时候表不准  也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