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30p没声音,外接有

楼主(2012-05-18):
很奇怪的问题,2540p,l喇叭一直不,打UA驱动,刷BIOS都不行,有没有哪位大虾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分享一下
刷BIOS

网友:
查下 功放芯片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明确 UAA总线驱动不装的话也没有声音的,还有就是测量一下音响接口的电压有没有2.5V的电压

网友:
额 好久没来了 机器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