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仁宝LA-3741P的板子,上点到500MA左右掉电。

楼主(2012-05-18):
上个礼拜接到一块LA-3741P的板子,上电,电流跑到了400MA掉电,量电压,+VCCP, +VCC_CORE, +2.5VRUN 电压没有,检查外观,PQ13 烧坏SC483 PIN21对地短路,换掉PQ13,SC483后,所有电压都正常了,但是跑到500MA左右掉电,U47 ECE5018 24MHZ晶振不起振,U49 BIOS SPI FLASH 有片选信号,现在不知从哪里下手了,不知上诊断卡能不能跑码。

网友:
这是SC483部分图

网友:
这是EC5018部分图

网友:
EC晶振不起振吗,还是什么的,没说清楚,是14.318吗?感觉你那还有电压不全,

网友:
14.318起振的,BIOS有片选的。

网友:
U47 EMC5018 外挂的是24MHZ晶振不起振,只是在上电和掉电的一瞬间有波形,32.768是挂在U48 EMC5004上面的

网友:
这是图纸,

LA-3741P-0.1 dell430.pdf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上电时序所列出的电压都量了一遍是有电压的。

网友:
CPU供电 滤波都正常吗0.5A掉电应该是CPU供电不良

网友:
滤波没量呢,我感觉是有读取BIOS资料,但CPU没工作,但是CPU复位有1.048V,power没法量,找不到线,没有任何阻容匹配电路。

网友:
CPU PIN E5 H_DPRSTP#有1.048V

网友:
CPU是U7700  +VCC_CORE 0.849V,有200MV的高频杂波。

网友:
CPU 核心供电应该没问题,+VCCP 1.05V上的杂波有160MV,依此判断核心供电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先刷BISO!  量下ADS#信号!

网友:
估计桥挂掉了

网友:
取下BIOS片选一直有,还是500MA掉电,刷一下BIOS试一下,实在没思路了。

网友:
今天刷过BIOS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看了一下图纸ADS#是CPU到北桥之间的控制信号,中间没有任何匹配电路,没法量信号,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信号,另高手继续支招,很想修复这片板子。

网友:
兄台,哥大胆的对你说,你看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这个真得有点象U座虚焊了.

网友:
这个U是板载的,我今天遇到一个是模一样的故障,你修好没有,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