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 PFC 不开机

楼主(2012-05-18):
金河田ATX-310WB&P4 PFC 不开机,有待机5V电压
测7500,未短接绿黑线,8,11脚2.21V,4脚 3.36V,12脚20.5V
短接绿黑线,8,11脚1.5V,4脚0.14V,12脚20.5V
靠近7500边的,在线测输出整流肖特基二极管,呈导通状态,拆下来测是好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应该怎么查

网友:
13.14.15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13脚4.9V,这个也影响吗

网友:
后边有并联电阻所以阻值小,应该是有一路坏了,一起电压不对,对比修一下

网友:
12V输出,对地测阻值,是0,短路了,会是哪部分零件坏

网友(点评):
12V输出电压部分的元件并不多,可以边焊下一个元件边测阻值了

网友A:
从黄线处往回查,看长城的图纸,上面应该有个470欧电阻,在这个金河田电源上从黄线往回找到肖特基二极管,找不到这个电阻。只有两个到地的电容,和两个电感。电容拆下来,测两脚,没有短路。电容会坏,但不会有短路这种情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黄线处往回查,看长城的图纸,上面应该有个470欧电阻,在这个金河田电源上从黄线往回找到肖特基二极管 ...

电容很少会短路,你不用拆电感,拆下电容后电阻阻值有提高吗?没就继续查下去

网友C:
先查顽固分子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很少会短路,你不用拆电感,拆下电容后电阻阻值有提高吗?没就继续查下去

电容拆下,仍然短路。指针万用表,打到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查顽固分子输出电压的整流二极管和快恢复二极管。

在线测短路,以为是坏的;拆下来了测,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