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k1)不触发

楼主(2012-05-18):
收到一个老机器dell pp21l,按开机键电流走0.029跑到0.011,最后回到0.029,待机时的3v和5v都好的,开机瞬间,3v-s3,5v-s3都正常,1.5v只到0.78v,,ec是re144av,供电正常,时钟10M各是1.6v与1.7v,复位3.3v,按开机键不发出sb-pwr-on,个电感对地阻值,3v为600欧,5v-1.7k,1.8v-6.5k,1.05v—40欧,1.5v-2k,看起来不是短路啊,温控emc6n300的15脚不发出thermtrsip-sio,25脚有3.3v的shdn#,ec换过,网卡拆了,接下来该检查哪里呢。我都搞不清楚是到底是不触发故障还是开机掉电故障,

高手发表点意见,老机器纯属搞着玩。。

网友:
按开机掉电故障修,个人建议

网友:
.5v只到0.78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3886-1-1.html

你不是找到故障了!

网友:
1.5v关系的位置太多,都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