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 救救我吧

楼主(2012-05-18):
接了部三星R25 英特尔 7300独显 原来是花屏的 就提议客户换了显卡 买了个改良版的回来 换上去 电流跑到0.87就停了 又换回来原来那个 也是这样 看显卡周围 又没掉件啊 没弄过别的地方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段时间做7开头的显卡运气都很背 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指点下吧
显卡

网友:
恭喜你板子搞坏了,这活铁定要陪钱了哦。。。。。
在显卡周围查查条件,可能坏了某个东西

网友:
清洗下板子 看看

网友:
上述方法都试过啦 不行啊 郁闷呢

网友:
是不是主板变形了

网友:
电流跳变,看看具体没有过哪个芯片啊

网友:
一个一个差吧

网友:
三星的板做工很差的,最好是看看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