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天总结出了一条小经验,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2-05-18):
这几天很烦人,碰到的主板都是一个现象:给桥供电的MOS管D极直接与地短路,内存大部分滤波电容都对地短路,有几片板桥背面的电容也短路,我估计是桥的问题,我是新手,没有什么BGA设备,但我想搞清楚是不是桥坏了造成的这些地方短路,于是我找了3片这样主板:V星G41M26,七彩虹NF520、昂达N61,用热风枪、钳子、老虎钳暴力拆下北桥,再测这些地方,统统不短路了,于是我总结出只要是这样的问题,十有八九是桥故障,想请问各位老师,这种问题到底是桥芯片内部本身坏了呢,还是桥的焊接出现了故障?以后有了BGA返修台后是重新加焊一下呢,还是要换新的桥上去?还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华硕的主板,怎么很有几个型号(比如P5GC-MX、P8H61)都不要复位?上诊断卡RST灯长亮,也不闪,测PCI、内存、CPU复位点都没有跳变,但主板使用却一切正常?

网友:
如果真是短路的话那肯定得换桥才行了,如果单是桥下的锡球熔在一起的机率应该小得很吧

网友:
BGA的阻值一般也是几欧左右

网友:
有的华硕主板的北桥阻止很低。不是北桥问题。我刚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还换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
严重了就要换桥了

网友:
最近我也与到类视的问题,好多CPU VCORE 0V时钟复位0V,或0,1几V  上管只12V  G S0V,PG也不正常,以为是电源管理芯片坏,换了之后无果我生气了把桥干掉,拖完锡加电,嘿嘿,NND都正常了,这问到底是空焊还是桥坏,

网友:
主板的桥多容易虚、、、、楼主真好运气。。那样也能好

网友:
楼主太暴力了,客户会吓着的.

网友:
楼主很暴力!修板子就该像对待病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