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2 不触发 南桥 北桥 EC 时钟 的电容都对地了

楼主(2012-05-18):
K42 电流0.002a 不触发 ,按键有19V电压 测 南北桥 EC 时钟旁的电容全短路了。求思路。
不触发

网友:
1、烧机大法2、一个一个拆
同意楼主:
0.0
南山电脑医院
同意楼主:

网友:
- 直接换板!
反对楼主:
4.0
我是个小兵、
反对楼主:

网友:
估计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了,很有可能烧了一大偏,挨个拆吧,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换块板比维修的费用低

网友:
换板吧,才180吧

网友:
全能新手学习了

网友:
估计是人拿30V电击了,楼主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