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片故障是花屏吗,是那里坏了

楼主(2012-05-18):
看图片故障是花屏吗,是那里坏了.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判断是屏还是驱动版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板的问题。。。  可以先改个通用板试下。

屏跟驱动板都要看下了 !

网友:
检测一下逻辑板的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像屏幕坏掉

网友:
看图片都知道哪里坏的话,那干嘛还有那么多的人还去学维修呢,也麻烦你来点实具好不好呢,前面信息大家都说了,不再说了。。。。

网友:
应该是程序吧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楼主拆也没拆,就问哪里坏了呀?看图片像是屏不好,吃不准,最好还是拆开测试一下吧,不然我只能肯定的对楼主说,是冠捷的液晶显示器坏了,呵呵

网友:
和我遇到的差不多,屏坏了应该是

网友:
先拆了然后上通用驱动板点一下看啊这样子么有可能是屏也有可能是屏线跟驱动板

网友:
是电视机吧,看着像是屏。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拆开  看看  不确定    看情况  要么是屏线         据观察  像是数据传输   不正常  试试看

网友:
一般维修建议大家准备一套点屏工具 第一时间判断屏电路问题还是驱动,电源等问题、维修就减少了许多。也好回头提前给客户报个价、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拆机后拔插了屏线画面就好了!不知是否已能交付用户?

网友:
修好了就交还用户,叫其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