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波形示波器熟悉者给看看

楼主(2012-05-18):
ACER4736  板号:LA-4495P     故障现象: 时显示掉电或不显示掉电,偶尔直接黑屏不掉电
启动系统之前,CPU供电波形正常,从启动系统滚动条开始其中一相CPU供电波形发生变化,另一相波形正常不变
应该不是那个NEC大电容的问题,供电芯片是ISL6262ACRZ,据说与ISL6262CAR不通用所以没换,不确定是哪有问题
系统开始启动一直到桌面,其中一相供电的波形:

下图是没启动系统时那相供电的波形

波形看不出有问题,

网友:
上管波形,还真没仔细对比过

我还没有看过。啥时候让我偷窥下

网友:
你这个算是示波器不好还是没调好   波形这么难看的        。。。   出现故障的时候,BOOT脚量量看,是不是有变化

网友:
手机拍摄,效果不好,有后面波形有重影
电感波形都变了BOOT波形肯定也变了

网友:
大电容先换吧

网友:
- 换CPU电感,大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 肯定是NEC大电容!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网友:
明天在来扣你
你就灌吧…………

一修哥8 -10 严禁灌水
贰修哥 -5 严禁灌水

网友:
怎么看你这波行有点不对啊,

网友:
哥们用的这是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这个波形,如果来自电容两端的话,,基本换电容就行了!

网友:
nec大电容坏的多,可以先换个6262试试

网友:
波形不會看, 但今天修了一個華碩掉電, 加焊了isl62xx, 就好了.

网友:
加焊过了,手上没有ISL6262ACRZ,只有ISL6262CRZ
这个波形是电感前端的波形,不可能是电容两端的电容啊,过了电感就不可能是这样的了

网友:
我一般都用AUTO档位自动打波,用的不是很熟练啊,楼主有好的方法分享一下啊

网友:
我也是用AUTO自动的,又不是用模拟示波器
我用的也不是很熟练,所以来请教论坛的师傅们,看那种波形是说明了什么情况

网友:
下面很粗的是什么是杂波吗请高手们帮忙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