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648SE 高压条改通用条开机会先白屏

楼主(2012-05-18):
HP DV6648SE 国外的本。

1: VCC 18.25V
2: ON/OFF 5V
3: 3V 请问这脚有什么用?(刚开始测错了,3脚也是主供电VCC18V)
4: ADJ 亮度调节
5: GND 接地
6: 没接!

确定是高压条坏了,改了个9V-20V通用条,只接(1、2、5)  3个脚!开机白屏,然后再显示HP LOGO,就都正常!
请教大家,3脚3V有什么作用?还有开机怎么会先白屏,这个现象是否跟3脚有关???

补充内容 (2012-5-25 10:24):
已经解决

补充内容 (2012-5-25 10:29):

找了个DV6000原装的高压条换上就可以!无开机先白屏现象!!!
3脚是同步信号的作用!!
一开机,ON/OFF 就得到5V电压,3脚1V以下电压,屏黑的但稍微有点亮度;

补充内容 (2012-5-25 10:32):

然后3脚得到3V电压,屏亮,显示HP LOGO!所有正常!!!

补充内容 (2012-5-25 10:34):

望高手给个这种高压条的电路图!谢谢!!!

补充内容 (2012-5-25 10:37):
怎么不能修改帖子,只能补充????

补充内容 (2012-5-25 10:40):

问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控制ON/OFF电压来实现信号同步?而要另外加个脚来控制????

网友:
2角接3角试试 有个亮度调节 如果你接亮度调节 那就有可能会先白屏下

网友(点评):
通用条on/off脚接3脚,一插电就白屏!又测了下待机电压1:18.80V;3:18.80(我之前怎么测的是3V - -!)。说明(1、3)都是主供电!2脚是ON/OFF,那就奇怪了,开机怎么会先白屏???

网友:
on/off信号不同步把

网友:
3脚是ON/OFF才对

网友:
搞一个RC延时电路不就好了吗

网友(点评):
这算取巧的方法,还是想搞明白问题的本质!!!

网友:
3V拉的不对。可以从屏上面的VCC拉下来。。

网友:
3脚,也是主供电:18.8V,之前应该是测错了!!!2脚才是ON/OFF (虽然大多ON/OFF是3.3V)

改通用高压板接法是对的,但是开机会先白屏(说明一按开机键就有高电压输送给高压条的ON/OFF脚)然后再显示HP LOGO!
一开机就有5V电压到ON/OFF,这正常吗?是否是主板上的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我早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点评):
知道你也不愿意说下

网友:
我修过这种,也是改了一个通用的高压板就好了,不过就是和楼主你发的贴一样,开机前也是会白屏,之后正常。

网友:
ON应该是开启信号。

网友:
你还可以从屏上的3V电压拉过来,试试。

网友(点评):
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
我出遇到过的,不知道怎么修,学习中

网友:
鄙视灌水

网友:
开启信号不同步吧,不行就从屏上拉

网友:
遇见过高压开启跟两度调节俩线在屏线内部短路造成此种情况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短路,两脚电压应该一样吧??我测过不通,键盘上的亮度调节会改变ADJ的电压,说明ADJ正常的!

网友:
开启信号,接错了,  你接的肯定是待机3v,   接后续3v就ok勒

网友(点评):
如果是接待机3V,一插电源不是就直接白屏了!!!!ON/OFF 大于0.7V灯管就亮了!

网友:
问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控制ON/OFF电压来实现信号同步?而要另外加个脚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