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出现波纹 拆开机后修过 飞过线

楼主(2012-05-18):
显示器出现竖波纹  拆开后修改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现在手废品的都不收了,说现在这个卖不掉,他们拿了也处理不掉了!
换主滤波 +B滤波 行逆程电容 高压包。 都换了在不行就送你把铁锤哈哈。。

网友:
我也是这样子啊
我是看见MM才进来的

网友:
是大脑袋的吗,

网友:
只有CRT的才有这么故障,,,
液晶的显示器应该不会出这种问题吧

网友:
这种老款的显示器,现在给我都不接了

网友:
没有必要修了 不如劝客户买个LED的 我们这边收都不收

网友:
检查、更换300V、180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我收回来的  自己修上买吧  还没有配件 呵呵 明天试试去

网友:
大屁股就不要修了

我们这边叫大屁股,上次收了20多台,30一台收的,50一台出售,反正当坏的卖,又不要质保,净赚钱

网友:
呵呵。。我这里也是
我这儿的人都叫大屁股 哈哈
有叫大脑袋的,还没听人说过叫大屁股的呢,,

网友:
液晶显示器基本不会出现这个毛病。
你这个故障是因为CRT显示器内部的电源滤波电容或者是桥式整流管中某一个管子失效或温升过高零件脱焊后引起的电源纹波干扰!更换相应的零部件或者补焊后即可恢复正常工作的。
换个行管看看吧, 如果你不是很清楚显示器内部的电路结构,个人建议你还是不要自己补焊为好 怕把问题扩大化越高越复杂呀!
不过这种坨坨显示器也值不了什么钱,当做学习用吧,注意高压,安全就好

网友:
查同步电路

网友(点评):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我感觉行电路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特别是枕校电路

网友:
30块钱卖了吧我现在看到CRT的就头疼

网友:
学手可以,但要小心高压!

网友:
CRT 还修啊  尔是个人才呀!!!

网友:
换条内存试一下,或者洗下内存插槽

怎么扯到内存去了?

网友: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老式的显示器,现在都不修了

网友:
重点查 滤波

网友:
这是古董了呀!

网友:
这个故障要么简单到极点,换个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就好,要么复杂到极点,行管、行激励、行相位、FBT、偏转…
全换了还没搞定,几年前,我遇到过一次,由于时间紧,用户不修了。
有兴趣的,发给我的研究一下。

另外说一下跟帖的,要跟帖就要看清楚楼主的求助内容再开口,不要动不动叫人换机器什么的,难道换个机器楼不会吗? 别以为就你潮,人家都OUT了?

后面再有同样跟帖的,一律扣分!

嗯,都知道换新的就Ok,但经验还是要累计的
版主说对,发觉到这里来的人动不动叫人换机器,不去分析故障还说啥,回答一点技术性的帖都没有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各路电源的纹波大小来断定是哪个的故障。这个故障应该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