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不开机

楼主(2012-05-18):
一台宏基4741G的机子。板号JE40-CP 插电不触发,查图纸看了下没有DCIN 检查发现DCIN前面的二极管开了,然后到其它上面拆了一个装上。然后插电就是为亮一下马上灭掉,过三秒又亮一下马上灭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那二极管是D5 插电后电源灯亮一下就灭,过三秒电源亮又亮一下就灭

网友:
楼主的主板后端还是有问题吧?重点检测下充电IC的周边或IC本身

网友:
先查隔离电路,然后查3V 5V。

网友:
应该后极还有问题,一步步断开查吧。

网友:
保隔员路查呀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支持 反对

网友:
3v5v待机有了吗?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继短路保护了

网友:
LZ 把你的图纸上传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这机子后来还是没修好。还给人家了。

网友:
后级段路估计。

网友:
先测下3 5V待机有没有

网友:
谢谢啊!恩人!!!!!!!我的亲哥哥啊.........

网友:
正修这台机子,多谢了

网友(2012-07-01):
先测下3 5V待机有没有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33909

网友:
请问 这个 机器 在待机状态下 3,5v电感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