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待机电路的一点误区

楼主(2012-05-18):
最近在维修T40主板,MAX1631的工作条件23脚产生高电平有三个条件

通常我们认为-SHUTDOWN2是由CPU背面的U1拉低的

做了个实验将R900拆下来,-SHUTDOWN2还在,那是怎么回事呢,难道-SHUTDOWN2是由U1产生的吗
于是把U1取下来,一量-SHUTDOWN2竟然还在,怎么回事呢继续查图,原来在PMH4第17脚还有一个上
拉电阻R247,-SHUTDOWN2原来是有两个地方可以拉低的U1和PMH4。

网友:
个人认为MAX1631的工作条件必须满足三个 主供电、V+ VCC  3 5V反馈电路产生的高电平信号、IO的主控制信号。错了 请指点 不要喷我 初学者

V+ SHDN ON3 ON5 这三个吧。有V+ SHDN 就会有REF .如果没有,芯片坏(没短路的情况下)。有了ON3 ON5芯片开始工作。

网友:
你有空看一下LM26的PDF,-SHUTDOWN2是由CPU背面的U1拉低的这一点确实没错。这个-OS是开漏输出,如果CPU外部温度过度就由芯片内部导通把外部VCC3SW经过电阻过来的电压给拉到地。你断开外部的上拉电压,此时这个信号只是处于低电平高阻状态。

网友:
我认为MAX1631工作条件是:当有V+   SHDN   就会产生LDO5,有了LDO5就产生了辅助供电VCC BST,再来个ON3  ON5,就会输出 3M 5M电压,如果理解有错,请赐教

网友:
l楼主还真有误区,-shutdown是由tb62501的52脚产生的,

网友:
哈哈,TB62501的52脚产生的是-PWRSHUTDOWN而不是SHUTDOW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