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看看啦!!!屏上1/3部分模糊!!!

楼主(2012-05-18):
    LG19寸液晶上部1/3模糊,鼠标进入这部分后会变成慢动作一样!屏是群创的BLU,MT190AW01 V.5,判断是屏坏了!但是把这台机子的驱动板和电源高压板接到另外一块好的屏,显示很好!但是用了一个钟后好屏也变成和群创这块屏一样的现象了!现在初步判断是驱动板引起屏坏了!坏在什么地方请大师们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
你贴那数模转换芯片上来看一下.我原遇到过.那芯片内供电热稳定差.你如果放十几个小时,它又能工作一会.当然要简单换一同型号的,刷一下BIOS,就可证实.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换过一个驱动板写个程序看下。要是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坏了,,但驱动板会造成屏坏成这样吧,,,

网友A:
驱动板应该不会造成屏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群创屏 通病来的..COG出了问题

网友:
怎么个意思  没遇到过   只遇到过换灯管  屏坏   鼠标有拖影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应该不会造成屏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我也觉得不应该,昨天用另外一块屏配原来的驱动板用了一个钟又出现跟群创一样的现象了!

网友:
我这里有几个这样的了,没法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