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LXM-17AB液晶,图像异常模糊

楼主(2012-05-18):
联想LXM-17AB,原故障是黑屏,电源指示灯不受控。后发现驱动板上的2907A
三极管
有电压输入无输出,找不到同型号的,用1117-1.8代换,左脚悬空后接地,中间脚有1.8v输出。
现在问题是图像异常模糊,但菜单画面正常,一开机“LENOVO” LOGO 也正常。
用通用板套件点屏,屏没问题。
恢复工厂模式无用。
屏线没有替换的,但打阻值没问题。
接电脑的VGA线没问题。
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黑屏

网友:
换个原装版多收钱钱就行了

网友:
2907A三极管一般是做开关用的,怎么用线性稳压器代换呢?
驱动板上的2907A三极管有电压输入无输出,有电压输入是多少v? 基极b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你这个三极管是pnp管,你找一个相近的pnp管换一下看

网友:
谢谢楼上回复。后改了个通用驱动板交给顾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