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7a更换显卡芯片 装驱动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2-05-18):
旭日c467a  开始屏幕变成6个小屏幕了  加焊显卡直接黑屏  后来从网上买了两片G86-603-A2 更换后就进不去系统了   安全模式正常  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急。。。

网友:
显卡本身问题,怎么还换603呢,这个芯片本身就有问题,换631吧

网友:
正常模式加载到显卡的驱动出现 不进系统的问题吧,应该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你把显卡拆下来在做过一下看下

网友:
谢谢 各位前辈 重新做下去

网友:
驱动啊,哥哥,软件都得搞,不换G86-631-A2你想用几个月再赚人家一把是吧,不要抓到一把韭菜紧是割。那样名气搞坏了!

网友:
怎么不换631啊,晕死

网友:
估计问题还是出现在显卡上,关注你哦!

网友:
应该换改良版631 为什么是603?

网友:
同意楼主2,应该换631的显卡

网友:
应该是芯片没有旱好,重新高一下,就OK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在加焊显卡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