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1400有时候认的到硬盘。有时候认不到!

楼主(2012-05-18):
问下大侠们,,有没修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 电容! 硬盘5V电容!

网友:
数据线!!! 看下 有没有虚焊!

数据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数据线有没有经耦合电容什么的,如果是看下耦合电容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打SATA阻只,不相等,干SB,准好,ICH7这种修过很多

网友:
直接换南桥吧

网友:
先检查不认硬盘时候的供电,如果供电正常,则考虑南桥给硬盘的控制信号。

网友:
3Q谢谢。我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虚焊了

网友:
你看硬盘有没有供电,或者换个硬盘试试。搞不好刷个BISO试试

网友:
谢谢啦!!BIOS问题,设置!!!!搞好了。

网友(点评):
原来那么简单,想多了也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