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 1008hA待机大电流

楼主(2012-05-18):
型号:ASUS EEE PC 1008HA
客户反应故障:不通电 经测插可调电源待机0。25
维修:笔记本拆开后 是三块小板通过排线相连 3V5V系统供电有块单独的小板子 PWM是CB=BF RT8205DGQW 当时看待机电流明显偏大怀疑应该是有芯片短路 手摸RT8205DGQW发热较大 也懒得测了 直接网上订了片RT8205DGQW换上 结果还是一样 待机电流0。25 翻开PDF测试芯片 +3VAO +5VA正常产生 断电打阻值也没发现异常 测试3VSUS 5VSUS 阻值正常 芯片发烫肯定是有过流的地方 后测试+5VA到PU380 UP7714BMA5-00 经转换产生+3VA 经测 +3VA 对地20欧 烧机发现BIOS芯片发烫 拆掉BIOS阻值恢复正常  从料板找了个SPI 512KB的BIOS换上 待机002 但是按开关不触发 此机BIOS参与触发 正常情况下待机BIOS 就应该与EC通信 示波器测试发现BIOS 1 2 5 6 PIN 都无波形 无电压 3 7 8 都有3。3V 电压 问题转移到EC  测EC的供电正常 测试晶振 发现无起振 确定EC损坏 此机EC采用的是KB3310QF AO 手里没有这个EC 网上订回来上机 这时测量BIOS 1 2 5 6PIN 都有正常的波形了 满怀信心的 去按开关 晕菜 无反应 再多按几次还是无反应 测EC 收到开关的PWRSW  而且也发出PWRBTN 但是没有收到ICH 的SUSB SUSC 故障又指向南桥 测南桥的供电正常 晶振也起振 RSMRST EC也已经发出 BATLOW也是高电平 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直接上BGA更换南桥 后插电 机器自动触发 装屏 亮机

网友:
楼主不错修得比较精彩,只是要不是不用烧机法,我不知道你的EC会不会不坏呢?

网友A:
楼主 , 做维修 还是小心一点 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没有走弯路,,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不过好像投资有点大呢,不是很划算,大电流的时候最好是少通电的好,以免故障点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 做维修 还是小心一点 好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是修好了,不过好像投资有点大呢,不是很划算,大电流的时候最好是少通电的好,以免故障点扩大。

怎么都以为是烧机的时候把EC 跟南桥烧的吗?

网友:
我烧机的时候是在PU380 4PIN 接的3V 烧的 这样也会烧坏EC跟南桥?

网友C:
什么情况,那是笔记本主板吗

网友:
就是判断好了再修,一个小细节的不放过

网友:
个人认为不会烧坏,会烧坏有2种可能一是芯片本身快坏了 2是电源输出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那是笔记本主板吗

是笔记本主板

网友D:
支持下,我还是支持烧鸡,花很多时间未必能查出是哪里的问题,时间就是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下,我还是支持烧鸡,花很多时间未必能查出是哪里的问题,时间就是钱。

是呀 尤其是客户一遍遍催促 根本没法静下心来修 怎么速度怎么修

网友:
RSMRST 是ec发给SB的吧

网友E:
而且这个信号应该在判断SB好坏前就应该测吧,来判断EC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而且这个信号应该在判断SB好坏前就应该测吧,来判断EC好坏

没错是EC 发给南桥的返回挂起 这个EC 已经发给南桥了

网友:
同意烧鸡,本人自己经常用到,挺实用的

网友:
投资有点大!后面修 思路清晰!
    开始 系统芯片那白修了

网友F:
哥们儿  你报价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就是呀,烧机法,很容易把故障扩大..

这机器是客户自己拆给拆坏的 至于你说烧机容易把问题扩大 我还没遇到过 我调的电压没有超过电路图标示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儿  你报价多少呢

朋友的机器

网友H:
思路有一点模糊   成本太大了   仔细理了下经验值得斟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思路有一点模糊   成本太大了   仔细理了下经验值得斟酌学习

EC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晶振没有问题不应该起振吗?

网友:
即使换板 又怎么了  维修不是为了挣钱吗 能挣钱就行

网友:
学习一下   免得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