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保护隔离电路求解

楼主(2012-05-18):
如图:
+vh28为升压电路发出28v左右电压导通PQ41  N管,现在是PR20为150k电阻vh28一端有28v电压,
为什么那一段没有,+vh28是如图: PU3 8脚发出,求解
图纸为广达的ql8,现在情况是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没有供电,
图纸在这里:

网友A:
就是你那个ACOK#信号是个高电平呀,把PQ41的G极电压拉低了,ACOK#不是说了低电平有效吗?你再看看ACOK#的前极吧

你老婆很漂亮

同意楼主: 3.4 反对楼主: 1.0

网友: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1
ACOK是低電平有效的 帶#號啊 LZ老婆色誘人啦1!

网友:
同意 他老婆很漂亮

网友:
会不会是ACOK#为高电平,PQ3导通,把PQ41的G极拉低了?

网友B:
人家是让你们看图纸的不是看老婆的

网友C:
老婆嘛不漂亮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让你们看图纸的不是看老婆的

就是,赶快研究研究是什么把他拉低了

网友D:
ACOK# 。顺着ACOK#往前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那个ACOK#信号是个高电平呀,把PQ41的G极电压拉低了,ACOK#不是说了低电平有效吗?你再看看ACOK#的前 ...

测量就是acok#为5v是高电平,但是这个是 PU5
ISL6251A    23脚发出,什么情况PU5会发出高电平,这个芯片换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K# 。顺着ACOK#往前查了

查到pu5了ISL6251,但是这个芯片换了啊

PU5只是接收端,換了當然沒用,PU3才是髮出端,你沒留意那個PG嗎?
查PU3

网友:
你把PR19断开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婆嘛不漂亮行吗?

可是你就不咋地了,哈哈**

哥不能這樣說的

15890118237 -5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那个ACOK#信号是个高电平呀,把PQ41的G极电压拉低了,ACOK#不是说了低电平有效吗?你再看看ACOK#的前 ...

请看

pq9是npn型三极管对吧?1脚为5v。2脚为5v,3脚为0v,正常不???

这个是NPN型三极管? 你搞错啦

网友:
你还是多看看三极管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婆嘛不漂亮行吗?

低调 低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看

pq9是npn型三极管对吧?1脚为5v。2脚为5v,3脚为0v,正常不???

这个是pnp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pnp的吧。

是PNP的,楼主管子都搞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

pq9是npn型三极管对吧?1脚为5v。2脚为5v,3脚为0v,正常不???

正常
都是这样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

pq9是npn型三极管对吧?1脚为5v。2脚为5v,3脚为0v,正常不???

这是什么管子,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看

pq9是npn型三极管对吧?1脚为5v。2脚为5v,3脚为0v,正常不???

ACOK是怎么出来的,不是这一个图能说清楚的

网友:
你还是花点钱去培训吧。感觉连电子元器件的基础都分析不了,说了也是白搭

网友:
問題簡單的,PQ41必需要有導通條件,即VH28 ACIN必須保持高電平導通PQ41 ,ACOK必須為低電平,PQ3不能導通

网友:
楼主知道高低电平,知道升压电路,说明还是有点基础的,就三极管在复习一下 就ok了

网友:
就查PU3這個模塊,是不是高電平從他出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一句玩笑之言,就会让楼主这么生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句玩笑之言,就会让楼主这么生气……

我可能脾气有点冲啊,不要见怪啊。
有时候玩笑会死人的,做人不要那么无聊,我这边急的火烧火燎的,你在 那边开我玩笑,你不是找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