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SONY本本电压16V为什么不产生啊

楼主(2012-05-18):
一台SONY本本电压16V为什么不产生啊,有那位帮忙解释下

网友:
说细一点呀,什么型号,有没有短路,最那是上传个图纸那分析一些,

网友A:
什么供电是16V,主供电吗

网友B:
可以飞线到公共点,接起VIN和公共点,3V 5V会产生,我干过OK

网友C:
型号忘记了,我就是说拿到一块主板像输入电压偏低的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供电是16V,主供电吗

对,输入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线到公共点,接起VIN和公共点,3V 5V会产生,我干过OK

这也能飞吗,那隔离电路不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忘记了,我就是说拿到一块主板像输入电压偏低的维修思路是怎么样的

哦,那你得说清楚了,我还以为你手头的本本呢

网友:
修隔离保护电路,看看有那里短路。

网友:
呵呵,你确实是个人才

网友:
你这样问得太模糊了。。。
说明白点我们才有办法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