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了一个棘手问题寻原因

楼主(2012-05-18):
上午接到一台长城19显示器,故障为加电过十分钟左右屏自动闪,就是黑1到2秒后又亮一两秒,这样反复黑了亮,怀疑高压部分有问题,改完高压测试一天发现偶尔的还会黑一次亮后又恢复正常,一天也就两次到三次。请各位高手指引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从哪方面着手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闪是闪背光还是图像。黑了也有可能是暗屏,你改了高压,还有就是灯管,信号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症状不一样,供你参考一下:

飞利浦22的显示器,两三个小时白屏一次,显示器关掉再开就正常,一天三四次这样子

后来确定是屏问题,于是下手开始修,发现白屏的时候屏上有个1117管子3。3V变成1。7V了,后来换掉1117,问题不再出现

网友:
谢谢指引,马上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定闪是闪背光还是图像。黑了也有可能是暗屏,你改了高压,还有就是灯管,信号

上面两根灯管温度要明显比下面温度高 这个正常吗

网友:
这种估障大多与灯管有关,是灯管不良引发保护电路动作切断了高压。应该在正常工作时监测灯管保护电路电压,看是否有明显电压变化引发保护。如果是,就应该更换灯管。

网友:
问题解决  是驱动板问题 更换驱动板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