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A10的主板BIOS电池换新的很快就又没有电了

楼主(2012-05-18):
东芝Satellite A10的主板不能记忆BIOS设置,电池测量没有电压了,换新的电池半天后再量电压已经到1V多点了。这是哪里的问题。

其它都正常使用。

网友:
COMS电路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LZ修好了 说下     ,觉得是CMOS电路,

网友:
耗电量大呀,就是CMOS电路了,以前修到过的有南桥问题的,也有CMOS电路上的电容漏电的,也有EC问题的,那就得你自己去量了,先打一下二极体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RTCVCC电路上的小电容看看

网友:
COMS电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主板其它功能正常的话,,肯定是RTC电路有漏电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