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待机!

楼主(2012-05-18):
笔记本无待机电流怎么去修,它的检修思路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那位大兄帮忙解释下

网友:
查主供电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你都没有说你那是什么本本,就有,你总得说说现在是什么问题,你做了那些多作吧,
我这样给你说,先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问题,比如进水什么的,看看保护隔离电路有没有问题,再看看公共电压出来没,在看看待机3V.5V有没有短路,在看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等等。
你没有说详细引些,别人也不好给你说得,你懂的

网友A: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问拿到一个本本,它没有待机,你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怎么去查,就 是有没有一个时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问拿到一个本本,它没有待机,你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怎么去查,就 是有没有一个时序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无待机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下图纸。。。下完了以后。。查电路吧,首先主电压过隔保了没有,如果过了     就找到待机芯片。。查看待机型芯的工作条件。。!待机芯片的主电压,开启信号,升压,基准电压。。如果这些都正常,考虑换芯片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无待机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下图纸。。。下完了以后。。查电路吧,首先主电压过隔保 ...

一般待机芯片是指什么芯片,是提供3V  5V的芯片吗,。有电路图,没有过隔离电路呢,怎么查,就是连公共端都没有电压

网友C:
图纸不好下呀--分不多。拿到本本先查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不好下呀--分不多。拿到本本先查时序吧--

。。。。基本问题的话时序可以不用的。比如电压什么问题的,时序是没有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无待机的话,不管三七二十一,下图纸。。。下完了以后。。查电路吧,首先主电压过隔保 ...

要是没有图纸的本本,那你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没有图纸的本本,那你怎么办呢?

看型号芯片,百度一下了!!!

网友:
还是从论坛搜索一下,无待机的各种维修案例吧。看多了就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