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开机自检非常慢

楼主(2012-05-18):
一台CQ32 ,从按下开机按键到屏亮要等几十秒的时间才行,而且风扇会一直转个不停,机器不是太热,但是进系统什么的一切正常,BIOS刷过,硬盘、内存、CPU、光驱什么的能换的都换过,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温控看看,开机卡LOGO,见过温控心片坏的

网友:
换南桥 裸机测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硬件不过,拆网卡声卡瞅瞅。

网友:
桥重新坐下,此类基本桥问题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坏了再说。我的一个清华同方也是开机几十秒才显示进系统,但是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你先不要插上光驱试试

网友:
楼上的所有方法,除了做南桥之外都试过,还是一样,不行回头做桥试试看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更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嗯 换个SB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