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主板不通电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2-05-18):
迅维培训中心 邹艳华
      1.一块梅捷AM2 NV单桥的板子,不通电,按开关键没反应,仔细查看后桥背面掉了5个滤波电容,IO型号为W83627
      我的维修思路      先检测断板子有无短路,无短路即可通电测量  具体如下:
    a.有跳冒的板子看跳冒是否跳好,确认跳冒跳对后再测跳冒上有3V---电压正常(大部分板子没有3V也正常,因为插上电源之后会有3VSB替代,少数板子电池没电或不装电池不能触发);
     b.测32.768K晶振两脚电压为1.21V 1.28V--电压正常,NV的还需插上电源测25M晶振两脚电压,这里25M晶振两脚电压为1.1V 1.2V,不同芯片组两脚电压不一样,inter、ATI:0.5V-1V   VIA:0.5V-1V     NV:1V--1.6V,还需插上ATX电源测25M晶振电压是否在1.6V左右  SIS:1V--1.6V  ;
     c:按触发方式测量--具体板子具体跑线测量      一般 inter NV Ati :开关---IO----南桥---IO---绿线        inter原装板:开关---南桥---IO,检测CPU-----绿线        IBM DELL: 开关-----南桥----IO-----绿线          VIA:开关----南桥----三极管----绿线        SIS:开关----南桥-----绿线      该板子的触发方式为    开关-----IO 68-----IO 67---- 南桥----IO 73---IO 72---绿线     通电按开关测   IO 68  67有高低高跳变,73通电还没触发就有3.3V的高电平,问了下旁边同学,得知要短接开关4S,如其电压能变为0V,说明南桥和IO都是好的,如不能变为0V说明IO坏;我这测量能跳成0V,但是还不是不能触发,于是就在触发时测量绿线是否变为低电平,测得没有变,跑线,跑绿线到72的线,发现断线了。。。
       2.第二块一845的板,通电前先测短路,发现PCL A14脚对地短路,待机时用手摸南桥发烫,强行通电南桥巨烫,确定为南桥坏。
       3.具体型号不记得   IO为8712  ATI芯片组的板子,也是不能触发。先测短路,没发现短路,上电测量,按照上面的思路,测到开关时发现开机脚不接地,对地无穷大,撬开开机针脚下塑料座发现有断线,补上后按开关,都有电压跳变但还是不触发,又发现绿线始终为高电平,说明电源没有保护,开始跑绿线到IO的,发现又是绿线到IO 76断线
       4,型号不记得,上电前测量USB数据线,PCL A14脚对地无短路,上电后摸IO特别烫,确定IO坏。。。。。。。
       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望各位多多包涵。加点分吧,没下载分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谢谢老师为我加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记录维修经过已经很劲力 支持你 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想写得再详细点,但一想写多了给人感觉啰哩叭嗦,不够简洁明了,于是很多话没写,装在肚子里。

网友A:
加油  兄弟 非常不错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油  兄弟 非常不错哦

吴高尚吧你   看名字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吴高尚吧你   看名字猜的

只可以加 这点分

网友(点评):
回复不要加分,已撤销。,要积分在主题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