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口。

楼主(2012-05-18):
主机正常.就是圆口的键盘鼠标不能用。。。为什么啊??谁能帮忙解决下啊???急!!!!!!

网友:
接口电路问题了 打一下阻值 查一下供电

网友:
你那是什么主板呀,一跳线没接对,二无供电,三电阻电容电感有问题,四I/O或南桥(除INTEL外)坏了,五接口有问题,六断线,这么多那个属于你你慢慢对着查

网友:
还是更换USB键鼠吧!这样来的快。不贵。

网友A:
换USB 方便了。。!!!感觉修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USB 方便了。。!!!感觉修没必要了。!

如果这样修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主要看供电保险有没有断,最重要小心同行开玩笑打个胶水

网友:
打一下4P供电,1,5P对地阻值,一般可能是电阻变质了或电容失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