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问题导致?

楼主(2012-05-18):
今接一本,接上可调电压19V,在不按开机的情况下,电流可达到1.2a,同时电压被拉低到14V左右,,是哪里短路?直接接地?我是头一次遇到。上来问问有没有遇到过的传授下经验呗。。。。
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问题先不说。
可调电源输出1.2A电压就由19V降到14V,要不是你限流了就是电源有故障。

网友:
主板短路了,你应该用摸鸡大法,看看哪里热,一热就有感觉了。

网友:
没见过可调电源被拉低的。
电源重启下吧
不然这问题可大了

网友:
可调电源绝对没问题,,我也是头一次遇到,上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