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AMD5000+ 温度问题

楼主(2012-05-18):
今天一个客服的电脑老自动关机。首先目测了主机里面没有异常情况。然后进行温度压力测试尽然CPU温度会不断上升到60度就自动关机了。然后再启动有的时候启动到一半又关机了。没想到这个CPU就这么点温度就工作不稳定了吗。由于时间太晚只有给客服说明天给他换CPU。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朋友来说说。

网友(点评):
开来楼主前几天没来迅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075-1-1.html

网友:
5000+和5200+CPU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主板CMOS里有设置吧。有时候关闭保护功能后超过100度都没关机

网友A:
AMD 5000+ 5200+ 5400+  5800+ 我最近遇到的几个CPU 都有这样的现象,换个CPU就好了,很奇怪,也发现了一些规律,往低换,保准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5000+ 5200+ 5400+ 5800+ 我最近遇到的几个CPU 都有这样的现象,换个CPU就好了,很奇怪,也发现了一些 ...

往低换是换4000+吧?

网友:
请看下我的帖子,希望可以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075-1-1.html

网友(2012-09-07):
估计是CPU 本身的问题,内部线路出现为题,或是小电容出现问题

网友(2014-09-19):
4000+温度也很高